楼主(2014-10-30):
东元TSDA-75C伺服,开关电源不起震,有嗒..嗒...声音,师傅们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A:
电源电路周边集中排查,看来还没细查就问,想走捷径呀!

网友B:
应该有短路了吧

网友C:
我认为应该先查外围负载,例如伺服的散热风扇损坏就造成开关电源不起振,且有间歇性高频声,这类故障我修过,先断开风扇,再开机看看是否起振,若还不起振,再查其他负载电路和开关电源本身。

楼主:
二个风扇都好的(断开风扇也试过),5M0265R巳换周边电阻也以查了

网友D:
打嗝  应该是有短路了啊

楼主:
CPU板芯片坏了,导止开关电源不起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