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30):
我想用端子控制变频器加减速,比如5端子加速6端子减速,怎么设置参数,谢谢大神们

楼主:
难道没有人吗,我在学习中,就是想实现面板控制一样给个升信号变频器加速到一定值,给个下降信号就下降,我看资料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A:
这个功能有,首先你得有mm440的使用说明书,因为可以通过设置,用端子实现多段速的加减速控制,说明书上有详细介绍。

网友B:
不是没人,你这要求太高端了。外接调速一般是接电位器。这样调速是需要模拟量的。按你的想法,一通一断就控制了加速减速,除非是启动,停止或者段速控制。估计很难做到。坐等K版来发表高见吧。

网友C:
对西门子不熟,俺们的ABB就是这样的

网友D:
由上图知,开关量1为合闸启动和停止按钮;
开关量2,为加速;
开关量3为减速。

相当的简单,就是用开关按钮通过变频器的内部电动电位计来控制电机。

网友B:
有创意,没用过西门子变频器,居然还有这功能啊,学习了。大神终究是大神。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参数这样设啊,p700=2 p701=99 p702=99 p1035=722.1 p1036=722.2 p1040=所设频率

网友D:
不是呀。
P700 = 2(端子控制开关量有效);
P701 = 工厂化的默认值,不要动,就是给变频器启动用的,运行和停止的开关信号;
P702 = 13 ;(升速)
P703 = 14;(降速)
用三个信号控制,第一个是旋转开关,控制变频器启动和停止,旋转开关带自锁功能;
第二个和第三个是按钮,控制电机加减速。

网友D:
你如果想用固定值设置,才需要设置频率。如果用电动电位计,那就是按住了加速就转速上升,按住了下降就减速。完全是随着你的操作转速实时变化的。

楼主:
我试了你的方法,不行的我现在的参数如下:p700=2 p701=1 p702=99
p703=99 p1000=1 p1035=722.1
p1036=722.2 p1040=所需要的频率,实现了5端子闭合启动,7端子闭合下降,6端子闭合上升。实现了我的功能

网友E:
首先得设置加减速靠端子控制,然后按5楼图接线。 加速闭合一直加速,停止后保持加速后的速度。减速闭合开始减速,断开保持减速时的速度。

网友F:
简单看书

网友D:
回复 楼主:
既然是满足要求了,那就这样呗。你的那个P1000 = 1 感觉画蛇添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