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梯形图

楼主(2014-10-30):
请教大家,三菱PLC梯形图,内部继电器,发现只有触点,没有线圈,除了以下情况会发生,还有什么情况

1. CMP指令
2. M8000等特殊继电器

多谢!

楼主:
还有排除上微机和触摸屏的因素

网友A:
那个功能是内定的,你按需使用就好

网友B:
可以用触摸屏宏指令设定值是0还是1

网友B:
也可能是触摸屏位元件设定

网友C:
还有可能这样的MOV D10 K4M0,M0开始的16个都会控制到
还有对特殊模块缓冲区状态读出来 FROM K0 K28 K4M20 K1这样的

网友D:
大家说的全对,应用条件和环境不同,内部继电器应用的形式也不同。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是这样的,在程序里发现 地址M752 只有常开触点,没有相应的输出线圈, 触摸屏里没有相关的控制点,也不是比较命令的相关地址,也没有斑竹说的类似MOV D10 K4M0的情况,找不到闭合的条件,但是实际上确实会变On,搞得我一头雾水

本人第一次用三菱,但用欧姆龙10几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用过触摸屏的宏指令,屏是三菱的,在触摸屏的程序里,怎么确认有没有宏指令呢

网友E:
GX WORKS2里面有个软元件使用列表窗口,只要是PLC编程用到的,明显的和隐藏的都一览无余
up ,up,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