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30):
如上图,左侧为总控开关,中间开关管插座,右侧开关管室内照明。
出现的问题:管插座的分控开关跳闸,管照明的没跳,插座分控开关与照明分控不能同时推上,推其中一个分控开关总是跳闸,只有将另一个分控开关关闭后,另一个才能推上。
补充:晚上,两个分控开关能同时推上了,但是在书房位置的一个插座内可听见噼啪打火声,声音只有在两个分控开关同时推上的时候才有,两个分控开关推上其中一个的话,没有声音。
拆开后插座没问题,声音是从墙内线管里发出。因为这一插座内有三个管道,火线、零线、地线在这里露出后又三个火线、三个零线、三个地线束在一起。
室内几个插座拆开看过,没有问题,开始的时候是中间分控开关跳的闸,所以将中间的换了,没用。总控和分控开关螺丝没有松脱。
请教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打火地方都找到了,还不赶紧砸墙检修线路?还在凑合着用对吧,泥水工咱不干
两个开关同时推上就出问题,很简单,两个开关的出线在某处烧粘连了。

楼主:
老师,还真得砸墙啊,是楼房没法弄啊。那插座三根管道,分不清哪个响,每个管里都是火、零、地三根。
还有照明跟插座分控是从两个管里出去的,应该是两条线路啊,为什么会在某处粘结呢?是怎么跑到一个管路里去的呢?

网友B:
兄弟,我认为你的开关和线路有问题,即:左侧为总控开关,中间的开关应该管室内照明,右侧的漏电开关管室内插座。说明:漏电开关是用于插座的,保护用电器及人身安全的,不是用于照明的。

至于跳闸的问题很简单,那打火就是那出问题了。

网友C:
线路有接错短路的地方,按常理插座和照明分开走线是不会短路,但你前提是两个开关同时只能合一个,而合两个就会出现打火现象,可能是照明和插座线路串线短路造成的,找找看是否有两条线共用的接线盒,打开看看

网友D:
拆掉漏电开关试试,为什么插座不用漏电开关?灯没有必要用漏电的

网友E:
既然都打火了,那就想办法把书房的的去掉试试,不行的话就一根一根试试。

网友F:
很有可能是插座和照明共用零线,或插座的接地线和照明的零线并接在一起,也可能是烧结在一起

网友G:
"拆开后插座没问题,声音是从墙内线管里发出。因为这一插座内有三个管道,火线、零线、地线在这里露出后又三个火线、三个零线、三个地线束在一起。"

漏电保护后的零线,是不能与从其它线路再回零的,或者说,不能与其它开关输出的零线接在一起,火线也不能接在一起。怀疑你这个插座内的线路,分别出自C20和C16漏保,把零线、火线都分开测量,确定一下它们的来、去向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两三年一直用着没问题,最近几天才出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考虑这几个在一起的线应该都是插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按你说的把开关互换了,不知那个漏电保护的带空调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各位的回答,还是eyujiedianqi的回答比较贴近实际情况。现在已经解决了,管插座空气开关的线路直接从地下管道进入书房,然后在书房的插座内分出到主卧与副卧和洗手间,将这个插座内连接到一起的三根线分开,通电后还是有打火的声音,判断主线问题,不用再测试另两路插座线路,然后抽出换新线,旧线有破损,因房主在地面上弄了水致使水进入线管道,又碰巧电线包皮有损坏,导致打火,至此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