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31):
这个图是一个小的单相电机一启动绕组一运转绕组只用2个按钮控制这个电机的正反转(每个按钮有2组常开2组常闭触点)

网友A:
实用性不高,一般都会加中间继电器,这样小公司没有电工也可以换按钮。要不能线太多不敢换的。

网友B:
不知电机功率多大,按钮普遍用于启动电路,而不是运转电路,原因按钮的开断能力有限,触点极易粘连,而且没有灭弧装置,如果电机功率大,启动电流极易烧坏开关。

楼主:
这个电机功率不是很大用的不是太频繁电机带减速机速比800;1

网友C:
算了,用闸刀算了。

网友D:
用一个纽子开关就可以实现啊。不需要这么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是个正反转电路

网友E:
高手在,以前真没这样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