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31):
前提:通过一台油泵为两路管道供油,油泵的供油流量通过调节电机转速控制,在其中一条管道前端安装有节流阀。其中节流轨和未节流轨的电机转速——节流阀开度——管道流量的关系图谱(MAP图谱)已知

要求实现:根据MAP图谱,调节电机转速和节流阀开度,使两个管道的供油接近理论值

难点:两路管道流量存在耦合关系,调节一路的节流阀会对另一路的流量产生影响

想问问高手,像这类控制具体该怎么实现,应该学习哪些内容?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没看过有关PID控制方面的书籍,由于时间比较紧,所以害怕走错了方向,所以向各位大神求助!个人觉得是不是要学习解耦控制方面的知识?

网友B:
     液压方面有办法吗?

网友C:
知道具体的耦合关系或数学模型吗?
如果不知道,分别加两个流量计。容积式流量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液压方面怎么实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具体的耦合关系,不过数学模型倒是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神,加两个容积式流量计干嘛呀?

网友C:
回复 楼主:
计算流量啊,不是要求两个管道一致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节流阀如果全开,两个管道的流量一致,但是如果节流阀动作,两个管道的流量不一致,要求节流那一路的流量达到理论值,而未节流那里路的流量要求不变,所以这就是控制的难点所在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觉得不加计量难以实现,因为只有控制,没有反馈啊。

网友D:
实际中还要受到后续负荷的阻抗影响,以及各管线的流阻影响,因此需要不断的改进才能完美。

网友E:
最简单的办法,用两个油泵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神,这确实很对!问题是我们这个设计的创新点就是一个油泵为两个管路供油,所以这个硬性条件不能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