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能行吗

楼主(2014-10-31):
我有个伺服电机,现在要它反过来转,驱动器没说明书调不了。能吧电机线调换两根,再把编码器转向信号线对应调四根吗?就是把电机U跟V调换,把编码器U+、U-跟V+、V-调换。

网友A:
不可以;这不是普通的三相相电,可以用你的方法;
反转看你原来设的是脉冲+方向还是+脉冲 —脉冲模式;
如果是脉冲+方向,只需要方向信号给定;
如果是+脉冲+负脉冲,就把脉冲的信号接到负脉冲的接线上;

网友B:
如果是数控设备,在参数里有设置的,只要修改一下就可以了,如是主轴电机,不用修改参数,直接调换电机相序也可以。

网友C:
系统和驱动器里面都有更改电机方向参数。

网友D:
私服电机没有换相序一说,否则会报警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有个伺服电机,现在要它反过来转,驱动器没说明书调不了。能吧电机线调换两根,再把编码器转向信号线对应调四根吗?就是把电机U跟V调换,把编码器U+、U-跟V+、V-调换。
伺服电机可以调换两根线来变转向,编码器信号线不动。开机吧。

网友F:
我接触过的是不可以,驱动器会报警。不会转的。

网友G:
肯定不可以的,编码器要检测伺服电机的转子位置。

网友H:
可以找说明书啊,改个参数就好。找不到说明书就联系厂家,干嘛把问题弄复杂。

网友D: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没说明书就找厂家要,看是什么牌子的伺服,在网上查一下。换电机相序神马的就不要想了,行不通的

楼主(2014-12-21):
引用 网友H:
可以找说明书啊,改个参数就好。找不到说明书就联系厂家,干嘛把问题弄复杂。
有些东西不是联系得到厂家的,三菱的驱动老款,设备是二手三菱设备。有些是驱动器厂家跟设备厂家有协议的。这里面问题多了

网友I:
三菱老的驱动器资料基本都是英文的

网友J(2015-02-28):
三菱的伺服都可以改方向啊

网友K(2015-04-16):
估计不行的。
二楼的是正解,还是按照那个思路好好琢磨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