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31):
   我方有十对RS-232设备,需要远程通信,不想布十根RS-485线,大家有没有只用一路RS-485实现多对串口通信的解决方法?快要买线了,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方有十对RS-232设备,需要远程通信,不想布十根RS-485线,大家有没有只用一路RS-485实现多对串口通信的解决方法?快要买线了,急!
RS485本来就是1对多的啊,你电脑PCI插槽上搞一个RS485的东东,就可以1个串口对多个从站了!

网友B:
老师讲课时噎着了,这段没讲清楚

网友C:
十对设备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当然是不同的信号,10对不同的信号。

网友D:
把波特率,奇偶校验,数据位,停止位都一样的分在一组,用1个485线,估计能少用几根线。如果只用一根线,上位编程要频繁初始化串口,也不是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只是232/485转换吧,他10种设备假如有的是9600,n,8,1有的是9600,e,7,2那主站还是要更改COM口设置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D:
DIZ485通过跳线J2、J1、J0设置波特率,通过跳线K2、K1、K0设置密码。 注意P1与P2使用同样密码(比如密码1),Q1与Q2使用相同密码(比如密码2). DIZ485可以支持不同的波特率,以及支持不同的数据位和停止位。设备本身无需再更改这些参数设置。

网友D:
明白了,不是1对10,是10个1对1共用一个线路,很好的东西。

网友F(2015-04-21):
好文章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