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0P急需帮助

楼主(2014-10-31):
C60P,运行中电源灯,运行灯亮,报警灯闪,等一会运行和报警灯不亮,再等会,运行灯亮,报警灯又闪,如此反复,我把ROM拆了,开机,报警灯依然反复亮和灭,取电池,把CPU板上的电容放电,现在的问题是报警灯不闪了,装上ROM后,运行灯也不亮了,请问怎么办?那几个拔码开关怎么设定?

网友A:
呵呵;用了至少20多年了,换了吧;

网友B:
我们这都是只要plc有问题就用新型号的代换,只是plc程序有可能要自己编了。

楼主:
程序麻烦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找厂家试试,不过找到后还是要改动的,因为同一厂家不同的PLC都有一些区别,不能拿来照抄。

网友A:
呵呵;C**P是90年代OMRON在中国销售的相当成功的一款PLC;
稳定性上无可挑剔;
所以设备上有的现在还在服役;

网友C:
估计电池没电 程序丢了
有相同设备,可以读出写入
需要一个模块才能连接电脑
有需要可以找我  呵呵

网友A:
呵呵;用了ROM存储器是可以不用电池的;所以与电池无关;

网友D:
这下估计搞麻烦了!
应该是程序没有了!

网友E:
程序可能还没被破坏,PLC确被弄坏了

网友F:
呵呵,这个PLC的手编器我有,可以读出来。如果步数多,那就要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