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选型求教

楼主(2014-10-31):
现有多个电磁阀需控制,共12根线。电磁阀位12V,2A的。传输距离有10米左右。不知道何种电缆可以满足呢?线径多少比较合适
如果线径够,负端可以共用一根线,那就是7根线就够了。这样的电缆选型如何进行。

网友A:
直接拉一根0.5*12芯的多芯线

网友B:
你这要求有不够的线吗?

网友C:
   6个电磁阀啊?
   公用线用2-3根。
   0。5*12

网友D:
0.5的线就可以了!
不建议负端公共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指导,用0.5*12的试试。

网友E:
风机

2 . 9 5 KW的马达标示4. 9 A,

但2 9 5 0 W/ 3 8 0 V=7 . 7 6 A

为甚麽不写7.76,而是写4.9A

多谢解答

我发不到贴,所以在这发. . . .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有多个电磁阀需控制,共12根线。电磁阀位12V,2A的。传输距离有10米左右。不知道何种电缆可以满足呢?线径多少比较合适
如果线径够,负端可以共用一根线,那就是7根线就够了。这样的电缆选型如何进行。
可以用7根线,6跟0.5的,一根1.5平方的线做负极公共线。

网友G:
距离远的话,尽量线粗点,否则压降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的 之前用的线子是16芯的 压降和明显。0.5的会好些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有这样搭配的电缆吗?还是需要自己配呢

网友H:
各位老师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I:
0.5的就足够,但是距离远、有干扰或者穿管的话,最好用0.75或者1mm2的,7芯以上足够,建议留备用线。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 之前用的线子是16芯的 压降和明显。0.5的会好些吧
嗯,还是粗些好,免得压降过大,无法启动

网友J:
1.0×9就好。多余2条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