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440设置

楼主(2014-10-31):
题是给定电压5.2V ,频率50Hz,转速1450转,请问如何设置。那是维修电工高级应会题,望知者言明不胜感谢。

网友A:
很简单,P0756 = 0(单极性0-10V输入);P0761 = 0(死区设置);P0757 = 0(x1=0);P0759 = 5.2(x2=5.2V)。P2000 = 50(规格化);P0311 = 1450。

楼主:
多谢了大侠。

楼主:
大侠,有新的问题,是模拟量控指,输入限止最高5.2v ,是50Hz. 1450转每分钟,你看看这样设置行吗。
1,  p1000=2    2,p0701=1    3,p0702=2   4,p0703=12   5,p0759=5.2  6,p0761=0   7,p2000=50
8, p0311=1450   9,1120=6    10,p1121=5.

网友A:
有问题呀。P0700 = 2 也要设置。端子控制才有用。

网友B:
是模拟量控指?

   如是700=2 那是设备端子操作,这个看情况,然后 1000 =2  改成 模拟量操作,电压 5.2V 是在模拟量给定时要接表测试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