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线五相步进电机接线换向问题

楼主(2014-10-31):
请问这样的五线五相步进电机,能不能通过改变接线顺序来改变电机的正反转?
还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理论上是可行的,不过驱动器本身就能控制正反转,为什么要做到这样麻烦呢?

网友B:
就是,如1楼所说,为啥要舍简为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于程序很大,而且已经写好了,如果改程序的话,工程量会很大,所以想到改接线

网友C:
围观看看,如何改接线。 看了下图。。。还是不知道如何改。。楼主讲讲思路可好。

网友D:
估计是调试设备发现控制方向正好搞反了,改程序涉及到很多关联元件以及数据的传送,运算等。改电机接线应该是最快的了,你现在接通的是ABCDE顺序,是不是改成AEDCB。
敬告!!!
菜鸟刷分,一切回复概不负责!慎重按章操作!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改为EDCBA可反转,楼主试下

网友F(2014-12-10):
步进电机是改线实现正反转调节的

网友G:
原来是abcde 应该为aedcb这个对,一个不动 4个动。我估摸这是,自己试试就知道了,也坏不了他。很少用5相的顶多用个三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