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31):
请高手指点下:我用的是威纶MT8070IE触摸屏,三菱FX3U的PLC。笔记本电脑连触摸屏是用的网线传输数据的,因为PLC只有一个插口,我想透过触摸屏的穿透功能监控PLC的动作状态,请问可以做到吗?能做到的话,需要准备什么别的东西,或者怎么设定?谢谢!

楼主:
已经解决!

网友A:
刚想问你看完手册没你就解决了,估计看完手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 直接找客服要的资料。自己试试就OK了

网友B(2014-12-12):
可以直接问客服

网友C(2015-02-18):
手册上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