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31):
交流伺服的IPM模块外围元件,标号为ZB24,但我查不到资料,不知道用什么元件来替换,请帮助

网友A:
稳压二极管

网友B:
楼上对头。

网友C:
1楼所说的应该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也像稳压二极管,但是我查不到参数啊,感觉像是24V的稳压管,但怕出错也不敢代换,求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也像稳压二极管,但是我查不到参数啊,感觉像是24V的稳压管,但怕出错也不敢代换,求指教,,

不是有二个的吗?测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