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31):
pcselcad 中如何将符号元件组成块,方便整体复制。

网友A:
选中区域,点击要主城快的元件符号,再点击右键选中复制,ok

网友B:
为啥要将符号元件组成块方便整体复制呢?绘图时都是一个一个符号地往图面上添加,不可能一次将所有符号添加在图面上的。

pcselcad本身就有符号栏,所需符号都可以直接从符号栏上取得,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