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31):
求助,三菱变频器报E.0C3,一台三菱变频器,型号F740-S75K-CHT1 工地上说报E,0C3,拉回来测整流和逆变模块没有问题,上电显示正常,空载运行输出正常,查看面板输出电流有12A,没有接电机不应有电流吧,以后是CPU板有问题,换新后还是这样,现在打算查电流互感器部分,是不是上电运行后查互感器的+15 -15 GND OUT ,是不是OUT 没有电压以不对接电机后才有对不对和电流成正比,是不是
=

网友A:
找卖你板子的经销商,一问便知道了哇。

网友B:
电流互感器输出的是电流需要通过电阻转换为电压的。之前为什么不先把互感器拔了试试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通过电阻转换为电压的。.........

也有可能买的CPU板子是便宜货。呵呵。有时间慢慢弄呗。

刚刚才知道,楼主是 高工,失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