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31):
现在有TK6070IP一台,FX1N两个,需要触摸屏控制两台PLC,刚问了威纶通的技术,说是触摸屏要一个接PLC的编程口,一个要接另一台232BD模块才能控制,之前我买了两块485BD根本就不行啊。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吗,它这个线是怎么做的我都没搞懂。

楼主:
快来人啊11

网友A:
有两个485BD板,那就先用这两个板子在PLC间做通讯,并行连接
然后触摸屏连接其中一个PLC。

网友B:
一块232bd才23十块吧?买个不就是了,
一台直接用编程口,另一台用232bd

网友C:
可能真的很急吧。买都来不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块232bd才23十块吧?买个不就是了,
一台直接用编程口,另一台用232bd
20/30的那板子不是原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块232bd才23十块吧?买个不就是了,
一台直接用编程口,另一台用232bd
20/30的那板子不是原装的。

区别在买的人有钱没钱~~~~~~~~~~

网友D:
试着组态了还真不行,TK6070IP就一个通讯插座,怎么接2个通讯口啊,不行换屏吧,我也一直以为用2个bd设地址就行。

网友B:
看清楚硬件手册了吗?

网友B:
1个插头里有两个com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通讯可以了,可是如果我要触摸屏控制从机的16个输出口,是不是都得在主机写上16行程序才行啊,有没简便的程序呢。现在我的主机8000K都写满了,不知道那个存储盒可以和485模块一起装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通讯可以了,可是如果我要触摸屏控制从机的16个输出口,是不是都得在主机写上16行程序才行啊,有没简便的程序呢。现在我的主机8000K都写满了,不知道那个存储盒可以和485模块一起装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初始化程序多吧,如果有很多M8002后的MOV给D的程序,就先下载运行一次,然后删掉,可以省些步数,D要掉电记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m8002那个也就几行了,删掉也不够呢,可以加存储盒吗

网友E:
两个可心做一主一从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知道具体情况,用mov  k4Y0行吗?另外没加过存储卡,不知加在哪。

网友B:
有点好奇,控制什么的程序用了8k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