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31):
现在有TK6070IP一台,FX1N两个,需要触摸屏控制两台PLC,刚问了威纶通的技术,说是触摸屏要一个接PLC的编程口,一个要接另一台232BD模块才能控制,之前我买了两块485BD根本就不行啊。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吗,它这个线是怎么做的我都没搞懂。

网友A:
有两个485BD板,那就先用这两个板子在PLC间做通讯,并行连接
然后触摸屏连接其中一个PLC。

网友B:
你设2个485站号,触摸屏链接站址设为可变量试试,应该可以,人家一个人机通讯32台变频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设2个485站号,触摸屏链接站址设为可变量试试,应该可以,人家一个人机通讯32台变频器呢
楼主试下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我试了试,组态都组不了,这屏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通讯可以了,可是如果我要触摸屏控制从机的16个输出口,是不是都得在主机写上16行程序才行啊,有没简便的程序呢。现在我的主机8000K都写满了,不知道那个存储盒可以和485模块一起装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用变址的话,新的PLC写程序,触摸屏采用轮寻方式访问控制

网友E:
HMI的2个串口单独跟2个PLC通讯就好了 啊

网友F:
用两个通讯口,一个通讯口接一个PLC,组态时要组态两个通讯端口

网友G:
您好,两个485 BD可以使用的,TK6070IP使用com2 485 并列连接两台plc   然后PLC上各加485BD就可以了;威纶通客服那个方案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已经购买设备的话,就使用第一种方案解决好了。

网友H:
TK6070IP的屏只有一个通讯口可以用485通讯,PLC那边一个PLC加一个485BD,PLC设置好站号,触摸屏写程序时2#PLC的地址比如是 D   200 要写成 D  2#200。

网友I(2014-12-08):
16个输出口,plc之间组个n:n网络,屏连接主站pln通过网络控制16个输出口,我做过好几个这样的

网友J:
PLC线链接起来,你触摸屏就只有一个口

网友G:
回复 网友E:
触摸屏一般只有一个485  ,而且三菱只有 422的口子  ,所以肯定是需要加模块的啊!

网友K(2015-05-21):
简单吧,站号设一下就可以,我先接线试一下

网友L(2015-12-14):
顶一下,有没有字数限制呢,字数够不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