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给讲讲磨光机的原理吧!

楼主(2014-10-31):
平时只知道用,没修过,不知道碳刷起什么作用,上面还连着导线。如果磨光机不工作了,要从哪些方面入手检修呢?

网友A:
换碳刷,换开关,线还可能断

网友B:
维修很简单啊,首先看一看碳刷磨损程度,转子有没有烧坏,再看看线圈有没有断了啊。

网友C:
手磨机电机其实一种交直流两用励磁电机,两根电源线分别由开关接出,经过定子上的两组励磁线圈接到碳刷座上,再通过两只碳刷与转子上的换向器接触,由于电磁相互作用而产生力矩使转子通过变速啮合齿轮带动磨片运转。手磨机长时间工作会导至碳刷磨损,当碳刷磨损到三分之一处时,就需要更换碳刷。与碳刷接触的转子换向器也会因为碳刷的质量和工作时间问题而磨损,换向器与碳刷接触位置磨损出一条深凹槽时,这时当你更换新碳刷后,磨光机还是不能工作就要考虑更换转子了;而换向器没有磨损但更换新碳刷后,碳刷与换向器接触面产生大量的火花,手磨机无力,则是因为转子线圈有断路或匝间短路,如果有条件能做转子的动平衡,也可以自己绕制转子线圈。(本人在日常维修电机、电动工具时,定子线圈也就是励磁线圈很少坏。偶尔也会有励磁线圈匝间短路故障,这时数清楚匝数后,也可以自己绕制线圈。)这是我对手磨机电机维修的个人见解,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D:
同意楼上,这图片打的。

网友E:
手磨机可以交直流两用?我估计不是我一个人现在才知道。是不是所有绕线式异步电机都可用于交直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手磨机可以交直流两用?我估计不是我一个人现在才知道。是不是所有绕线式异步电机都可用于交直流?
只有直流串励电动机才可以交直流两用。如手电钻,角磨机、豆浆机上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