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和电脑的三两事

楼主(2014-10-31):
有没有大神能解释下,电脑软件是如何控制外围设备的。比如给PLC输入信号。

网友A:
可以通过通讯方式实现。

网友B:
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软件就相当于在电脑上嵌入了触摸屏,当然功能有可能强大很多。毕竟硬件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神能解释下,电脑软件是如何控制外围设备的。比如给PLC输入信号。
这个问题一两句话说不完,推荐你看一本书,书名:“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冯博琴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网友D:
       软件通讯,硬件接口。

网友E:
如果你能了解手脚是如何被大脑支配的,这个问题就好理解了.

网友F:
外围就是外设,外设需要驱动,驱动需要安装在电脑中,然后再有一个通讯协议,就是怎样把电脑的程序与外设建立连接,有了驱动外设能够工作,有了通讯协议,外设就可以被电脑控制,再有了控制命令(操作指令)外设就工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