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传感器使用RS-485串口通信,主站正常,从站一直是显示error代码6-modbus正忙于其他请求????希望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2014-10-31):
(无正文)

网友A:
先把第6个程序段除掉,或者看第6个从站的运行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轮询没有做好吧,估计有两个网络MSG同时运行了!

楼主:
您说的轮询是什么意思?我是新手,不太理解你的意思,现在我把程序下载到PLC后,无法读取传感器的数据,而且显示的错误代码6-modbus正忙于其他请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只有一个从站,这个错误代码就是这个从站的 标志位 error的标志 错误代码 6-modbus正忙于其他请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别的触点来触发MSG试试!或者联系我QQ149034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