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31):
三菱PLC,D0、D1、D2、D3、D4、D5全部存的是ASCII,例如:012.13(十进制),就是30、31、32、31、33(ASCII),分别存在D0、D1、D2、D3、D4中,D5为小数位数32(ASCII),怎么样将他们组合起来,并转换为16进制,存储在一个寄存器里面,最后再和10、20(十进制)进行比较,大于10(十进制)输出一个,大于20(十进制)再输出一个

网友A:
 D0-D4用HEX指令转换,D5用EVAL指令转换,相加后放入寄存器。再用比较指令。希望没说错。

                 敬告!!!菜鸟刷分,一切回复概不负责!慎重按章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EVAL是什么指令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EVAL是什么指令啊?
搞错了,FNC的指令。三菱只有先用hex转换,通过浮点运算来搞定小数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