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31):
公司PLC设备上的程序,个人有以下疑问:
1、西门子PLC程序上一个方框,左侧是EN,上侧是几个英文字母,在程序中出现多次,几个字母有变化,这个是什么东西哦??子程序么?
2、SM0.0和其它触点并联,有意义么??
3、故障检测用常开触点并联的,这样应该不好吧!!我觉得应该用常闭的串联,不然万一检测线路断了就失效啦!

网友A:
SM0.0 PLC运行时一直为1,是常ON继电器。停止运行为off.至于你说的框框,应该是调用的程序块。

网友B:
回答:1·、上侧若是SBR-0就表示子程序0,
2、sm0.0和其他触点并联无意义,sm0.0表示始终接通。
3、用常闭触点串联有好处,如你所说。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但是EN那个不是SBR的,而是和楼上的一样,就是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就是你画的那样,请问程序块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猜想:
        ZiDong疑为“自动”的意思,转执行“自动”程序?

网友D:
楼主方便就上传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方便啊,公司机密,程序样子就跟一楼那个ZIDONG是一样的,就是不懂什么是程序块

网友A:
既然你懂子程序,说不懂程序块不科学啊。叫法不同而已,你可以直接查看编程软件界面左边程序块,里面就三个分支,主程序,子程序,中断程序。编程的人自定义了注释。你看后面括号里面就知道属于哪个程序块了。双击你要看得程序块,会显示包含的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额,谢谢达人,我毕业四年了,老本都忘得差不多了,9月份开始干设备维护的,机械电气的都干

网友E:
s7-200 PLC比较基本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方便啊,公司机密,程序样子就跟一楼那个ZIDONG是一样的,就是不懂什么是程序块
   一堆程序语句堆积在一起,完成某功能(或几个功能)的程序集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方便啊,公司机密,程序样子就跟一楼那个ZIDONG是一样的,就是不懂什么是程序块
没有机器,要个程序有毛用!
SM0.1并联,不是没有意义,调试或屏蔽一个功能的时候经常用到!
并联串联,或者常开常闭是一样的,看编程人的习惯,达到要求就好了,一般德国人的机器都认为,对于安全有关的,用常闭才安全!

网友G:
回复 楼主:
SBR0也可自己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