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31):
有哪位大侠能够指点下:
我想通过一个装置来检测马达是否在正常工作,如果没有正常工作了,可以输出报警。用于传统回路中,所以需要PLC之类的脉冲等等就算了。
非常感谢!

网友A:
若果马达是变频器控制的就很简单,本身就有故障输出点。直接用就是。

网友B:
装个电动机保护装置就行了

网友C:
不知你的马达有多大,如果大的话就用电流检测好了,不大的话就在接触器上取信号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哪位大侠能够指点下:
我想通过一个装置来检测马达是否在正常工作,如果没有正常工作了,可以输出报警。用于传统回路中,所以需要PLC之类的脉冲等等就算了。
非常感谢!
朋友,有一个简单的办法,不知你看是否可行,提示:知道X62W万能铣床主轴电机上的速度继电器吗(用于制动)。
可用该速度继电器作为检测马达停转的报警控制器(有触点),我认为简单实用,价格低、可靠性高。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E:
你如果是想检测电机是否在运行的话,那么最简单又经济的方法应属于在电机转动轴上加装一个离心器(离心开关),上面利用离心开关的常开或常闭点来作为电机是否在运行的信号;如果你想测的是电机是否过载,最好是用电流监测仪来实现,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变频器啊。。。。就普通的电机上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样的保护装置,不是电流检测哦,我已经安装了电磁开关,是怕电机在运行中停止了,但是操作人员不知道而造成损失。

楼主:
过载保护的我已经加装了,就是怕电机运行中因为别的因素停止转动了,但是操作人员不知道的情况下造成损失。所以要检测电机是否有在正常运转。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马达不转动了,但是外部电源还是给过来了,就是要判断马达没有转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用过,如果能检测停止转动并且报警,那最好了,就是我想要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型号的?见都没见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流过载的我有加装电磁开关了。就是想检测马达转动的问题,正解!但是离心开关没用过,只是听别人讲过。求指点!

网友B:
回复 楼主:
   现在的电动机保护装置不仅仅具有计量检测功能,主要是具有故障时动作,异常时报警的功能,防止跳机、停机等事故发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装置的型号或者名称之类的,我去网上搜索一下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类保护装置很多,搜“电动机保护装置"看看

网友F:
   电流检测。

网友G:
马达不转电流就会异常。
马达的转动检测,亦可以很省事的检测,装个同轴风扇即可知道转速。

网友H:
如四楼所说,加一个速度继电器。

楼主:
买了速度继电器来用用看,谢谢大家支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用过,如果能检测停止转动并且报警,那最好了,就是我想要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型号的?见都没见过的。
网上搜---速度继电器,看看就知道是否可用了,淘宝上也有。

网友G:
测量旋转设备有编码器之类的

网友I:
 买一个电流监控表是最为简单的方法

楼主:
买了速度继电器JY-1,同时加装一个时间继电器做延时。设计上基本上OK,就等实际安装上去后,试试这个效果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