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1):
单位一同事的问题,有一电路板,但不知道功耗是多少,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测出它的大概功率是多少吗

网友A:
   检测电压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怎么没想到这个

网友B:
通入电源加个功率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怎么没想到这个
   现在想到也不迟啊。

网友C:
用一个带输出电压电流指示的稳压电源供电就知道了。

网友D(2014-12-02):
只需要知道电压和流过的电流

网友E:
大家真有办法!!

网友B:
电源接入电流表或功率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