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1):
小区正在改造集中供暖方式,有先前的按平米收费,改成安装计量表按照用量收费,不知道怎么收发,计量表现在开没看到实物,但听说是什么超声波热量表之类的,上网一查说精度刚刚的,各项指标非常令人惊叹,不知大家有熟识这种计量表的么?效果怎样?有无多跑数的现象?

楼主:
没人回答么?

网友A:
热量表一般是组合仪表,由流量计和温差表组成,由软件根据用水量和进出用户的水温损失(即温差)所形成的数学模型计算而得,然后用485通讯协议传送至数据站。

网友A:
热力公司一般的收费方式是按一定的热量收了钱,再根据用户的实际用热量,用多了不再收费,少用了退还用户多交的钱,今年还是关注一下每平米的价格问题,燃料煤价格降了,每平米价格应相应的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偶这里的供暖价格雷打不动按照08年全国物价最高,煤炭价格最高时候的价格,每平米23元收取的。
热量表的使用是否节省取暖钱,偶感觉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比如房子大小,有无老人,是上班族等等,一个一百五六的房子家里只有三口人,两口子上班,孩子上学住校,这样的情况很省钱,而如果一个房子只有五六十平米家里还有几岁的孩子在怎么节约也无法省取暖钱。
既然政府打着节约能源,节省用户开支的旗号进行取暖计量改造,那么这种改造就应该是自愿的,而不是强制性的,偶这里只计量表就要收取2500元的改造费,这个费用对于一百以内的房子就是一年多的取暖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嘿嘿。。。
多谢了,偶现在关注的是怎样让其走的数值偏小,甚至不走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