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1):
昨天一同事电脑出现故障,说无法重启拿到厂里,领导让偶看看,通电后怎么也无法启动,断开所有的电源只通主板电源仍然无法启动,怀疑主板故障,从电脑废旧仓库找了个主板装上后,能够启动,但进入系统始终出现错误,于是决定重装电脑,可是安装光盘后无法进入光驱启动模式,无法进入启动模式选择界面,怎样操作才能实现?

网友A:
开机后先进入BIOS设置界面,能不能找到硬盘,选择好启动方式

网友B:
开机时按F11或F12进入选择界面,选择光驱就行了

网友C:
按DEL
或者
F2

网友D:
也可以在BIOS里设置成U盘启动,做个U盘系统。

网友E:
是不是你的光驱数据线有问题,找不到光驱呢

网友F:
用U盘做启动盘,从装系统。

网友G:
用U盘做PE启动盘,可以用大白菜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进去看到第一启动项就是光驱,第二启动项就是硬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面的F键从1到12按了好几遍,没有一个响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光驱没有问题。就是无法进入光驱启动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F:
U盘也没用,因为根本就进步了启动选择模式,无法选择启动项。

楼主:
领导让偶在星期一在到废旧堆里找一台组装试一下。

网友H:
呵呵,用公司的资源来修自家的电脑,我们经常这样干。
光盘装系统是老技术了。
现在已经是u盘装系统的时代。

网友I:
U盘启动应该行 如果这都不行 哪这电脑就没有用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开机的时候按,不是启动完成再按

网友J:
黑屏时候就按DEL进入BIOS设置界面,把BOOT选项调成光驱第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