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图下面跳二个地方

楼主(2014-11-01):
(无正文)

楼主:
一个步下面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满足分别跳到s0和s28 ,用Gxdeveloper怎么画才对,如上图,这样画有问题

网友A:
用先择分支;你搞错为并联分支了

网友B:
两条线表示同时运行,若是单条线就表示分别运行。

楼主:
画成两条线的,到s0,s28也变换不了

楼主:
就是S24那个步下面一个转换条件6满足后,跳到S0步和S28步执行。试过了,只能跳一个S步就可以变换,不能同时跳二个步执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条线表示同时运行,若是单条线就表示分别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