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控指令问题

楼主(2014-11-01):
如上图,允许有双线圈吗

网友A:
看编程要求如何。

网友B:
最好不用双线圈输出,用输入条件控制输出。

网友C:
没问题双线圈,可以做手动 自动用mc mcr

网友D:
可以使用,但不建议这样用,用M过渡下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使用,但不建议这样用,用M过渡下就好了
嗯!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