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请求指导

楼主(2014-11-01):
请求指导,为何不接零线的情况下,这三相电源的指示灯会亮?

网友A:
   ABC两两之间有电压。
   有电流流过指示灯,灯亮。

网友B:
仔细看图 注意线的接法

网友C:
实际上是负载三相星形接法

网友D:
在三相电路中,3只指示灯Y型接法,相电压AC220V,当然会亮了。这与Y型中点接不接地没关系。相电压始终存在。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F:
看图不知道为什么会亮!那就自己动手接三个不就明白了?

网友G:
三相星形接法

网友H:
确定可以亮。

网友I:
指示灯也有380的 照你图纸你的灯是380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是220的,380的不这样接,要角接。

网友K:
有好多事口说不好,只有现场才清楚。

网友I:
回复 网友J:
哪你的图纸就是错误的

网友L:
4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M:
不接N线 电机为什么会转呢?

网友N:
假如图中没有指示灯前的熔断器,其中一个灯坏了?

网友O:
坏了也没大问题,坏一个还剩两个相同阻值的负载串联,串联分压,每个190v.亮两个。坏两个,构不成回路了,都不亮。

网友P:
这图中的灯是220V的,负载星形接法,因为这三伏只灯是星形接法,所以这三只灯的电压为相电压,相电压等于线电压的根号3分之一倍,即:U相电压为380V/1.732=219.39V,所以灯会亮,但是这种情况是在三相负载必须对称(阻值相等),否则三相电流不对称,那么就要加星点要加中性线了,这时中性线上会有不对称电流。

网友Q:
建议有些同志好好复习一下电工基础和电工学等基础知识。

网友P:
回复 网友M:
在电路中要能产生电流那么线路必须构成回路,这是必要条件,说到三相电机为什么不接N线电机能转起来这话题,只能这么说,单相电机中是必须要N线的,正因为单相电机没有起动转距(电流跟电压没有相位差),所以在单相电机中有一个起动线圈与一个启动电容(有的还有运行电容)来改善这个没有起动转距的问题;三相电机是根据三相正弦交流电相位差为120度来设计出三相对称的线圈,根椐线圈的接法有很多种(同心式/连式/交叉式等等),在通电的情况下,电机定子里将产生一个旋转磁场,根据闭环导体截割磁感线会产生感应电流,电流在磁场中受力作用使得电机转动起来,电机的力距是根据感应电流的大小及磁感应强度的大小来决定的,以上只作简单归纳,详细的话太多,不在此讲了,你可看一些相关的资料,理论初学者“电工基础”还不错,你把它一一看便后就基本知道一般的电路理论了。

网友P:
回复 网友I:
哈哈,这是正确的接法,一点也没错。三相对称负载星形接法。

网友J:
回复 网友P:
单相电机加个电容或电感实际上是把单相电转成了相位相差90°的2相电。三相电机Y接你也可以把Y点接上零线,而且如果断了一相电电机仍有启动转矩,也变成了2相电机,相位相差120°的2相电,电机功率变小,过负荷了发热。楼主的电路没错,但实际设计电路时还是把零线接上,至少判断有个保险烧毁时接上零线的用个试电笔就能测出来。

网友R:
三个灯泡相当于一个电机的三个线圈,所以这样情况算负载准衡匹配。

网友S:
引用 网友D:
在三相电路中,3只指示灯Y型接法,相电压AC220V,当然会亮了。这与Y型中点接不接地没关系。相电压始终存在。

那马达Y角起动的Y型接法也是这样的,那也是220V的起动吗?

网友J:
回复 网友S:
是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S:
星-角启动,就是3AC220V转3AC380V的过程。难道不是吗?

前面有大侠提醒,要大家去看看电工基础书籍,搞电的,如果连三相交流电源的基本特征都不知道,那咋工作呢?专业性的基础知识一定要有,否则,会出事情的。摊上事儿仅仅是时间问题。

理论很重要,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就是盲目的、瞎干。

网友I:
我指的是他说他的灯为什么会亮 他的意思是说没有接零线会亮 所以我说图上错了 要么没标 三相肯定经过灯归了零才会亮嘛 他说是220的指示灯  我说的错这意思

网友S:
回复 网友D:
(星)并联电线220v,(角)串联电压才会增加,那用220v起动,电流不会太大吗?而星-角启动如何降电流起动?

网友A:
    这样的接法感觉不太合理。
    接在相与相之间。

网友T:
这是Y形接法,指示灯两端的电压就为220v

网友S:
引用 网友S:
(星)并联电线220v,(角)串联电压才会增加,那用220v起动,电流不会太大吗?而星-角启动如何降电流起动?

查了資料: Y—△降压起动也称为星形—三角形降压起动,简称星三角降压起动。这一线路的设计思想仍是按时间原则控制起动过程。所不同的是,在起动时将电动机定子绕组接成星形,每相绕组承受的电压为电源的相电压(220V),减小了起动电流对电网的影响。而在其起动后期则按预先整定的时间换接成三角形接法,每相绕组承受的电压为电源的线电压(380V),电动机进入正常运行。凡是正常运行时定子绕组接成三角形的鼠笼式异步电动机,均可采用这种线路。

网友S:
对不起了,我发不了贴,唯有在这问,
Y—△降压起动的马达是三相的,那马达身上的接线点有的是六点,这我了解,有三点接线点的吗?三点的马达里是做了Y接法,还是做了三角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S:

对不起了,我发不了贴,唯有在这问,
Y—△降压起动的马达是三相的,那马达身上的接线点有的是六点,这我了解,有三点接线点的吗?三点的马达里是做了Y接法,还是做了三角的?
     小功率的一般是Y接法,大功率的一般是三角型接法。
     用Y—△降压起动的马达,马达的短路片要去掉,用接触器的触头来实现Y或三角型的切换。

网友P:
回复 网友I:
你觉得这是380的???哈哈。

网友U:
引用 网友D:
在三相电路中,3只指示灯Y型接法,相电压AC220V,当然会亮了。这与Y型中点接不接地没关系。相电压始终存在。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