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温控仪的使用

楼主(2014-11-01):
我们公司有温控仪,请问大体上是如何使用的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有温控仪,请问大体上是如何使用的哦

大体上:
第一步:看接线图,然后接驳输入信号与电源线,输出给执行机构的线,如果有报警输出的话还要接线。
第二步:设定温控器的参数,例如输入信号的类型与范围,PV,SV的上下限,报警类型。

网友B:
    强大的一楼,说得很丰满。

网友C:
补充下1楼:

第三步,有的温控器有自整定功能,做好做一下,这样,所有的控制参数都能与你的温控系统自适应了。很好很强大呦。

网友D:
没有使用说明书吗?

网友E:
看看使用说明书,要不就上传下现场仪表的照片。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没有说明书,我去现场看看型号,再百度一下说明书应该OK

网友F:
原理差不多,具体设置不一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有温控仪,请问大体上是如何使用的哦
这个简单,看说明书就明白了,说明书在温控仪厂家下载。

网友H:
回复 网友C:
自整定太慢!怎么办?

网友C:
自整定太慢?指的是什么慢?是温控本身的时间常数就慢?还是指的自整定本身太慢?对于前者,没办法,只能是慢,对于后者,无所谓,因为自整定是调试过程,以后不会再自整定了。所以第一次调试,慢就慢吧。

另外,温控制的控制特性是可以预先设定的,是正常阻尼,还是过阻尼,还是欠阻尼。完全取决于使用人员的需求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