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1):
我用触摸屏和PLC用通讯线链接链接不上,用在线模拟也不行老显示0x41错误

楼主:
PLC是欧姆龙CP1E-N40  触摸屏是SK-043AE

网友A:
首先保证连线正确
通讯参数正确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触摸屏和PLC用通讯线链接链接不上,用在线模拟也不行老显示0x41错误
你的通讯电缆是正品的吗?

网友C:
出现这个问题一般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焊线(通讯线)是否正确,可用万用表测量下。
2.通讯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3.考虑串口是不否毁坏,我就遇到过,新的触摸屏,串口坏了,最后换了个串口就好了。

网友D:
电缆最好买屏的时候让代理商一起提供;

网友E:
电缆很简单,自己也可以做
232通讯,3条线就行了

网友F:
PLC需要内部设定好通讯方式

网友G:
首先各个参数无误,再者硬件接线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