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传感器的选择

楼主(2014-11-01):
计划做个侧翻报警装置,选用角度传感器还是其他传感器,主要目的是在目标物体在正常举升时,遇到重心偏移时显示偏移角度,当角度大于安全角度时报警。望各位指导传感器的选择。

网友A:
最好用电接点重锤式角度开关,角度值可设定,简单实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图案式显示,不大气

网友B:
侧倾保护,就是机械开关即可,简单易行,非要图形或监控显示倾角,那就比较麻烦了,装个陀螺仪测倾角,把问题搞复杂了。

网友C:
浮球变送器就是测量转动轴转动的角度进行转换的,内部的核心就是一个同轴的滑线变阻器。能够把角位移转换成直流信号。

网友D:
只需要一个消费级别的加速度传感器+MCU就可以,如果要求不高,成本几块钱就搞定。目前主流G-sensor都是12Bits,精度1mg,不考虑噪声,理论0°(水平)可达到0.057°,如果Freescale的做到0.1°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E:
可选用角度位移传感器,模拟量输出,带2路PNP设限可调开关,我发的帖子德国角度位移传感器资料里有,如需要资料可直接联系我,189 3991 0903

网友F:
个人还是比较建议用双轴倾角传感器  ,侧翻检测是很精准的,而且输出形式可以有很多,还可以接显示仪表直接读取数据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