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的替代品

楼主(2014-11-01):
西门子以前打算是用1200代替200PLC的,现在又出现CN的和200 smart PLC,到底哪一种才是西门子真正的200PLC的替代品。1200据说刚推广时可靠稳定性还有软件上都有问题,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大家有没有用过1200的,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门子以前打算是用1200代替200PLC的,现在又出现CN的和200 smart PLC,到底哪一种才是西门子真正的200PLC的替代品。1200据说刚推广时可靠稳定性还有软件上都有问题,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大家有没有用过1200的,怎么样
S7-200 smart才是S7-200的替代品,1200价格高没有竞争力,以遭市场淘汰。

网友B:
为什么要替代呢?是先前的不好用么?

网友C:
S7 1200是S7 200的换代产品,这个不用怀疑。S7 1200刚刚在中国推广中,怎么可能被淘汰呢?价格高?不太可能吧?S7 1200最大的亮点就是 PN 通讯是标配。现在 WiFi 通讯控制和流行,所以,S7 1200 应该是很流行的。

S7-200CN 和 S7 200 SMART,都是中国工厂的产品,符合国情的,而且最主要的是S7 200 的标配产品是白菜价。所以深受国内用户的欢迎。

但,从技术的更新换代,是S7 1200。

网友D:
       S7-200CN 是西门子数控南京公司出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西门子以前打算是用1200代替200PLC的,现在又出现CN的和200 smart PLC,到底哪一种才是西门子真正的200PLC的替代品。1200据说刚推广时可靠稳定性还有软件上都有问题,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大家有没有用过1200的,怎么样

S7-1200是200系列的替代者,这一点毫无疑问。

至于200CN的机型,意思为中国地区使用,也就是说是面向国内用户的低端产品,但是在与日系竞争中毫无优势,所以必须使用更低成本的产品参与竞争,于是,200的阉割版200Smart来了。

网友F:
在中国大陆,各大自动化厂家不得不推出各种缩水版的;
如同OMRON  CP1E;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西门子以前打算是用1200代替200PLC的,现在又出现CN的和200 smart PLC,到底哪一种才是西门子真正的200PLC的替代品。1200据说刚推广时可靠稳定性还有软件上都有问题,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大家有没有用过1200的,怎么样

S7-1200是200系列的替代者,这一点毫无疑问。

至于200CN的机型,意思为中国地区使用,也就是说是面向国内用户的低端产品,但是在与日系竞争中毫无优势,所以必须使用更低成本的产品参与竞争,于是,200的阉割版200Smart来了。

1200在大陆用的比较少啊!

我怎么觉得1200是300/400的阉割版呢!

但是又觉得Smart 200又不足以完全取代200

网友H:
关键是smart200并不便宜
1200也算不上贵

网友I:
1200运行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