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1):
  前段时间修了台鲁瓦拓5.5的变频器,这个牌子估计许多人也没听说过哈!是作为软启动用的,原来电机尾部220伏风扇是这样接线的:机床接地线+输出的W线。修过后这个风扇接线被我改成:机床接地线+输入的R线。几天后,电话告诉我,炸了。心想:都说垃圾机修好了也不能让人放心呀!家里找了台汇川的先用着再说吧!又过几天汇川的也炸了,这次厂里电工发现电柜里有几根线老化的厉害,给换掉了。  好像都是运行过程中炸掉的,整流部分打火严重,具体还没细看。明天上图。   在此想请各位高手分析下,运行过程中造成变频器不报警就炸模块的原因有哪些?谢谢,先。

网友A:
变频电机后面的散热风机是不可以接变频器输出端的。你这种情况会不会是风机电机对地短路损坏模块.

网友B:
电机尾部的风扇应该从变频器前端引进单相220伏50HZ电压供电,而不应该用变频器输出驱动单相风扇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的风扇接线是输出的W线+地线,这明显不对呀,被我改为输入端R线+地线了,过了几天它就炸了呢!问题是它的这个地线,并不是三相四线制中的N,而是机床的接地线。不知这是不是问题的关键之处?

网友C:
换掉变频器以后,运行系统,要检测一下,才能评估他是否还仍然存在隐患。用电流表测变频器的输入电流,看看正常运行是否存在电流过大问题。如果有,就要看看和分析一下,这样的运行电流是否正常。再做处理。

楼主说电柜内的电线有老化现象,应该说明问题了。电线为什么会老化呢?一定是电流大,超载运行,电线发热了。或是柜内的温度太高,散热环境不好。

IGBT炸的原因应该是明确的,就是因为过热炸。IGBT不怕短路,就怕过载。这是IGBT的一个特征。

网友D:
IGBT不怕短路,就怕过载。这是IGBT的一个特征。
四楼说的很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kdrjl 版主 的指导,从损坏情况看R、S、T的进线铜箔都炸飞了,其他的还没看,具体要拆模块再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这里的“过载”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模块小了,或者变频器功率不够呀?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E:
IGBT炸的原因应该是明确的,就是因为过热炸。IGBT不怕短路,就怕过载。这是IGBT的一个特征。
说的很好学习了啊

网友F:
IGBT不怕短路?短给我看看,荒谬。

网友A:
应该这么说,IGBT最怕短路,就算保护电路再完善,遇到短路的情况也不能次次幸免。
恰恰相反,就算最普通的互感器检测过流保护电路,也能轻松保护模块的过载损坏。

网友G:
楼主!有图没有啊?上一张图!

网友H:
我也认为:IGBT只怕短路,不怕过载。因为哪怕瞬间过载也比短路来得慢,过载相对来说好保护,短路保护就不那么容易了,一家之言。

楼主:
哈哈!各位大侠都发表了高见,都有道理,学习了。这几天事情多,原来准备今天拍些图片传上来的,明天要去一个现场。过两天补图。

楼主:
上模块爆炸图。
炸的比较厉害,R、S、T进线铜箔都炸断了。

楼主:
这是鲁瓦拓变频器炸掉的模块内部的情况。

楼主:
因为修好的鲁瓦拓变频器用了几天就炸了,换了一台家里备用的汇川给他们先用的,过了几天就又炸了,哈!

楼主:
这是汇川炸掉的模块内部情况。两个炸掉的模块都是U相上、下IGBT炸坏,整流炸坏。烦请各位高手分析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