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1):
传感器要接到PLC命令才会返回数据信息

命令由01(设备号) 03(功能号)  00  04(起始地址)  00  02(寄存器数目)  85  CA(CRC校验和)组成

返回数据由设备号  功能号  数据字节数    数据     校验和组成,其中数据时IEEE754格式单精度浮点形式,在S7200中如何转换

想求教程序如何编制。谢谢

网友A:
mbus协议,200有这个功能,找到它看帮助调用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传感器要接到PLC命令才会返回数据信息

命令由01(设备号) 03(功能号)  00  04(起始地址)  00  02(寄存器数目)  85  CA(CRC校验和)组成

返回数据由设备号  功能号  数据字节数    数据     校验和组成,其中数据时IEEE754格式单精度浮点形式,在S7200中如何转换

想求教程序如何编制。谢谢

看数据格式,应该是MODBUS RTU协议,
这样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调用MODBUS RTU指令库
如果是打算认真学习MODBUS RTU的话,那么可以根据自由口按照MODBUS RTU规格来写
有需要帮忙可以联系我QQ149034219

网友C:
不懂得,坐等 高手神回复

网友D:
    循环或中断方式接发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