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度表

楼主(2014-11-01):
请问,三相电度表上,1600是什么意思,119.6电余量为什么要乘以160才是我们买电的钱。
请哪位大神帮我算哈我们现在用了好多电,安均价一块钱一度算

网友A:
1600脉冲每度电.可能是互感器160倍也就是800/5

网友B:
1600个脉冲就是1KW.后一个问题不知道。楼下继续。

网友C:
   1600是电子式电度表校表常数,表示表走1kwh需要1600个脉冲量,是检定表误差时用的;
   160是互感器倍率。当只接电流互感器时,160表示电流互感器变比,当电流、电压互感器都用上,则表示电流互感器与电压互感器变比的乘积。

网友C:
   由于电动机、变压器等负载电流多为几百安甚至上千安,这么大的电流不可能电度表能承受,只有通过外接电流互感器将大电流转换成小电流(这个小电流也叫二次电流,其回路称为二次回路),然后电度表电流回路与互感器二次侧串联,这样电度表液晶显示屏反映的电度数乘于互感器变比,才是负载实际的用电数。
   这里的119.6是用电底数,应把它与之前某一时间用电底数相减之差乘于160(互感器倍率),才是这一时间段负载的实际用电量。

网友D:
1600个脉冲电表走一度电,用电量乘160是加了互感器。

网友E:
160是互感器的倍数

网友F:
你检查一下,电度表是经过电流互感器接入的,再看一下电流互感器的电流比,应该是800/5的吧,所以要乘以800/5也就是160了。

网友G:
你的互感器是1000/5的,变比是200

网友H:
互感器不是写1000/5 吗?倍率不是200吗?怎么会是160呢

网友I:
既然是数显电量,为什么厂家不把这个系数给自动乘进去呢?

网友B:
有功功率6400imp/kwh.无功功率6400imp/kvarh,那么问题来了,上面的3x1.5(6)A,谁解释下,是互感器接线1。5平方,电表额定电流6A吗?比互感器二次侧电流大一级出于安全考虑?考高压进网作业证记得有个实操项目就是接机械式的有功电度表和无功电度表。电学真是博大精深,大神如楼主还细细求索。

楼主:
敬等高手解答!

网友J:
你的互感器是1000比5,应该是200倍啊。

网友K:
表的意思是1600转就一度电,你的互感器是1000比5,应该是200倍。本抄表数减去上月抄表数乘以200等于你的用电度数。

网友C:
回复 网友B:
   3表示3相;1.5表示电度表的标定电流1.5A,它决定电度表的起动电流;6A是额定最大电流,当超过这一值时电度表就会计量超差,超过一定范围甚至会因发热而烧表。

楼主:
哪位大神能够详细解释哈,我们买电的时候,为什么买电的电量数要乘以160才是我们买电所用的钱数量。假如我们买五万块钱的电,充电的时候在电表上却只显示312.5个字。

网友B:
160 屁用没有,要看你当地电力公司的计费方式,根据峰,谷,平,以及你公司的功率因数,按照签订的合约计算出均价,你付多少费,就折算多少电量给你。里面涉及很多数据,给钱就对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什么时候购电,用到什么时候,供电公司计费系统会自动显示,无需你操心。
    如果一定要深究,那根据电价算出你可使用多少度电,你要根据负荷算出平均每天用电量,要用多少天,在什么时间用完,并根据互感器变比算出反映在电度表屏面的底数是多少,而且是估算(不可能精准算出),出入大时,可以咨询对方。

网友L:
没有什么好计算的,除非你不用电

楼主:
其实大家都误读我说的意思了,简单的说,老板拿电能卡给你叫你去充电,回来他有可能问你,买了好多钱的电,你不可能给老板说,买了312.5个字,而不是五万块钱舍!谢谢各位!

楼主:
我们用的预付费电表。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有功功率6400imp/kwh.无功功率6400imp/kvarh,那么问题来了,上面的3x1.5(6)A,谁解释下,是互感器接线1。5平方,电表额定电流6A吗?比互感器二次侧电流大一级出于安全考虑?考高压进网作业证记得有个实操项目就是接机械式的有功电度表和无功电度表。电学真是博大精深,大神如楼主还细细求索。

你这个互感器接1.5平方的线是不对的!

根据(电能计量装置的配置原则)中第7条的规定,对电流二次回路,连接导线截面积应按电流互感器额定二次负载计算确定,至少应不小于4平方。

网友N:
回复 网友I:
肯定不能的,因为互感器的选择是根据你负荷开关来定的,有很多很多种型号的,如果全部把参数弄进去,那要做多少个不同变比的电能表呀,这样一不现实,二不经济,所以他只做了一种变比为1:1的,如果你的互感器的变比不相同是你也可以用,按你的变比来核算的。

楼主(2015-10-26):
请问哈,这个怎么算电费,有个安装队在我们厂接电,他们的电表,3200。。。。。

网友O:
前面应该是800比5.怎么后面又出个1000的互感器,是前面那个箱子吗。至于交电费会有个缴费单给你,你看下就明白了

网友P:
160是互感器倍率,电费一般是分成锋 平 谷电的价格乘以度数得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O:
外单位在我们配电室安装了一个电表,上面显示77,这个是多少度,这个互感器就是这个电柜上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O:
另外一个单位装了柜子在我的配电房,电表和互感器,

网友Q:
总之,有互感器的,就是表数乘互感器变比就是电量。

楼主:
回复 网友Q:
请问:你的意思这个电表度就是77剩以100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