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1):
求如何在程序中读写控制字和过程字的,哪位大神有教程或程序实例,分享一下,邮箱a.160@163.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如何在程序中读写控制字和过程字的,哪位大神有教程或程序实例,分享一下,邮箱a.160@163.com
g120得加DP适配器

网友B:
不用吧,G120 的 CU 控制器有多种形式,根据你的通讯需求,可以是 RS 485;可以是DP;也可以是PN。这个在选择G系列的变频器时,要确定配什么样的CU控制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如何在程序中读写控制字和过程字的,哪位大神有教程或程序实例,分享一下,邮箱a.160@163.com

样例程序参见: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WW/llisapi.dll?func=cslib.csinfo&lang=en&objid=45288241&caller=view

网友D:
是没有GSD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