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1):
三菱伺服电机在定位完成后有抖动的现象,该怎么处理,请高手指教。。。
还有在什么情况下会抖动,谢谢!

网友A:
把增益参数调整下。

网友B:
有啸鸣否,如果有如1楼所说!

网友C:
将位置增益和比例增益减小试试看,一个一个的试着减少并观察,先减少比例增益。

楼主:
MR-J2S-10B怎样设定参数 ,用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