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2):
我的PCschematic ELautomation8.0,自动连线功能没有了,已经激活了自动连线,但是还不行,用它里面自带的演示方案就有自动连线功能,请问各位老师是哪里设置错误吗?

网友A:
看看设置,只有在画原理图时才有自动连线功能,若还不行,保存画的图,卸载PCschematic ELautomation8.0,然后再从装一次PCschematic ELautomation8.0

网友B:
楼主大人,能不能把客户端借我装下

网友C:
重新安装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装了还是不行,现在用15版本的

网友D(2014-12-07):
引用 楼主:
重装了还是不行,现在用15版本的
15版都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