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的给定与反馈

楼主(2014-11-02):
求赐教,写一段程序能看到速度的给定与反馈,怎么写呀????????

网友A:
这个就是 变频伺服 的 PID 控制反馈量的作用来控制的吧

网友B:
问题不要这么没头没脑的好吗?PLC与谁通讯?控制谁?都没有交代,就说怎么写程序?能说清楚吗?

网友C:
把这个速度的给定和反馈的数据存储地址找出来,然后在界面上引用即可,有的可能在寄存器里,有的可能在数据库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赐教,写一段程序能看到速度的给定与反馈,怎么写呀????????
     A/D和D/A模块,用读写指令,2个模拟量用触摸屏(人机界面)显示或用监控模式能看到给定与反馈值。

网友E:
又来个把问题问一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