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这段程序

楼主(2014-11-02):
(无正文)

网友A:
GE的PLC吗?第一个功能块好像GE的标准功能块里面没有,很可能是自己编写的块,找找看看,后面两个就是浮点数传送了。

网友B:
首先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软件,但我从字面意思理解下。应该是个速度控制的程序,A为定时速度参考,B为变换速度1参考,C为混合。进行协调后输出驱动1参考速度。接下来转移为第2驱动速度;第2变换参考速度选择闭合,转移为驱动2参考速度。期待大神做正确阐释,看在我如此好学的份上,板砖就不要砸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GE的程序

网友C:
要看第一个块的子程序才能知道是怎么运算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就是传送,很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