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定时任务!

楼主(2014-11-02):
      捡了个fx1s-20mr,想弄个定时任务。通过系统时间设定任务。
比如 x000通后在设定的时间 比如 16:40 时 y000 输出
     哪位帮帮忙!

网友A:
FX1S自带时钟的;不过有一点,你确保PLC没有长时间断电的情况;
连续十天不通电的话,PLC的时钟因超级电容放电放光而没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钟设置好后一直通电,这个不是问题。主要不知道 时钟读取和比较命令怎么写
            求帮助

网友B:
找的时钟寄存器,然后比值作条件,即可

网友C:
时钟数据存储在特殊的寄存器中,你直接用那几个特殊寄存器做比较也可以。

网友D:
   功能号161为时钟数据区间比较指令。
   TZCP指令。

网友E:
内置时钟功能

网友A:
D8015:小时,值0~23
D8014:分钟,值0~59

网友F:
楼上说的对,再用比较指令比较一下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D8015:小时,值0~23
D8014:分钟,值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