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2):
有哪位朋友有低版本WPLSoft编程软件?WPL2.0以下的版本,比如V1.12,我用来对ES系列PLC编程。谢谢你。

xinglianyi@163.com

网友A:
    高版本向下不兼容吗?个人认为应该是兼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哪位朋友有低版本WPLSoft编程软件?WPL2.0以下的版本,比如V1.12,我用来对ES系列PLC编程。谢谢你。

xinglianyi@163.com

常用的PLC编程软件、组态软件、触摸屏软件、桌面程序软件都有了

网友C:
2.08的见过,更低的没有了

网友D:
以前修改过一次台达的,后来 电脑格式化几次了。

网友E(2014-12-04):
应该兼容啊 我用的有最高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