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阳极阳化(电镀)整流机问题

楼主(2014-11-02):
这是台湾的整流机,没有资料,没有图纸,此机分手动和自动,手动是通过转动电位器来控制输出电流,自动是通过HMI和PLC来控制电流,现在的问题是整流机不稳定,经常会烧坏产品,电流也不好控制,本人也不懂的如果去校准它。有那位朋友维修过整流还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联系厂家更好。

网友B:
不稳定的大部分原因是接触不良,将所有接插件的插头插座、接线端子、电位器等检查、旋紧、使之连接良好并清理干净,处理后从新连接一次开机试试看。

网友C:
看的好多电阻啊!密密麻麻的!

网友D:
看是电路的原因还是外部挂件接触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位器经常换新的了,而且是贵的那种,还是不行。我想知道的是怎么去校准它。

网友E:
看集成电路是什么型号

网友F:
这个有专门修电镀整流器的,一般的人不太懂得

网友D:
回复 楼主:
以前修过的经验是换控制板,还有就是接触不良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