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2):
台达伺服,B2系列的,运行过程中出现了AL001报警,查了一下资料,是过流。伺服驱动器模块烧了。维修了一下,返回来安装好,还是AL001,请教高手什么原因

网友A:
检查一下伺服电机,若正常,说明伺服没有维修好,

网友B:
如果确定线路没问题就是没有修好。

网友C:
肯定是没有修好,或者你空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