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2):
我有一台 K7M-DR14UE  PLC,电源指示灯和运行指示灯不亮,只有ERR等快速闪烁。上传时显示CPU操作系统的看门狗错误。请高手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PLC的硬件故障,检查cpu电路板。

网友B:
程序如果不需要,可以先将程序格式化试下。

网友C:
同意二楼观点。

网友D:
这么便宜的plc,有备份程序换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