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2):
本人没见过步进电机,请问
1,步进电机接线一般有几根啊,是跟伺服电机一样的么??
2,用PLC控制的话是直接驱动还是外接变频器啊

关于异步电机,测电阻,三相电流,测绝缘应该怎么测啊
还有转子和轴、铁芯分别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看来是新人,初学电气,在百度文库上搜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B:
步进电机有专门的驱动器,通过PLC给驱动器脉冲来控制电机。

网友C:
      问度娘。
      多补充基础知识。
      1、步进电机线数,依相数不同而不同,有2,3,5相的电机等。

      2、由步进电机驱动器驱动。

       三相电流,用钳型表测量。
       测绝缘,用兆欧表测量。
       测电阻,用万用表测量。
       转子就是那个转动的东西。
       轴就是轴承上支撑的那个东西。
       铁芯就是那个铁质的芯子,比如电枢铁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看来是高人啊,能否详细一地:

问度娘。这个我问了,写的不清楚啊

     1、步进电机线数,~~我指的是会不会像伺服电机一样搞两股

     2、由步进电机驱动器驱动。~~这个有没有方向等信号线哦

      三相电流,用钳型表测量。明白了
      测绝缘,用兆欧表测量。~~请问绝缘是指哪两点之间哦??
      测电阻,用万用表测量。~~请问万用表打哪些点哦
      转子就是那个转动的东西。
      轴就是轴承上支撑的那个东西。~~轴跟转子、铁芯是一个东西么
      铁芯就是那个铁质的芯子,比如电枢铁芯。

网友C:
          步进电机线数,~~我指的是会不会像伺服电机一样搞两股
          你说的“两股”,我不知什么意思。
          两相步进电机,有两组线圈(绕组A,B相),3相有3个绕组(A相,B相,C相),5相有5个绕组(A相,B相,C相,D相,E相)。

网友D:
楼上的说的很好。

网友C:
     关于异步电机
     测绝缘,用兆欧表测量。~~请问绝缘是指哪两点之间哦??
     测电阻,用万用表测量。~~请问万用表打哪些点哦
     绝缘,意思是不导电。
     绝缘,测量绕组和电机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这两者之间是不应该通的),这个值很大。用兆欧表测量,务必注意安全,有高电压可能会电伤你。
     测电阻,用万用表测量,测量电机绕组的直流电阻,这个值一般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