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2):
STL和RET指令,把S0到S9分配为初始步,S10到S19为原点回归用,S20到S899为动作步,那么如果把初始步当动作步用,会怎样,把原点回归用当动作步,又会怎样,

网友A:
编一个试下就知道了,我知道你这样以后要增改可能就麻烦了

网友B:
例如S10到S19,若没有作为原点回归用,则梯形图程序中应当可以作为一般状态器使用。

网友C:
你试下不就知道啦。

网友D:
钻牛角尖问题,自己试试看。

网友E:
可以呀。不会着样的,那你想如何定意,随变的,关建应用得当,得到你想的要控指就行。

网友F:
不知道,我应用的时候没用过s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