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2):
   我司有一台基恩士VT-5MW的触摸屏,最近要拷里面的程序出来做修改,此屏是日本货来的,我上网查过了这款屏已经停产了,官网上查不到相关的资料,打电话去基恩士的公司也不见回复,公司里也没有软件和连接线,今天在这想求助各位大神帮帮忙,我想知道哪个编程软件可以支持这个屏及屏与电脑通信电缆的型号,希望有知道的师傅们能提供资料参考,在此先谢谢各位!

网友A:
使用VTSTUDIO可以。下载:http://pan.baidu.com/s/1eQgVjbG

网友B:
呵呵;先用VT2代换,现在是VT3系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备是日本过来的,有差不多10年历史的旧机子了,现在要拷里面的程序发去日本改,换屏也是发迟早的事,现在最急的就是要想办法能拷出来先.在日资厂做电工是不能随便改里面的程序的,无耐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朋友,谢谢提供协助.我昨晚在官网上找到一根线的型号OP-24027不知能不能连电脑拷程序出来,你方便的话能帮我看看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我也没有用过这个屏,已经用vt系列屏是将屏的程序传送到卡上修改。修改好后在从卡传送到屏上运行。

网友B:
如果你屏里的程序是日文版的,那么你可能搞不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屏的程序怎么传到卡里呢?是插上卡后就自动传的吗,能说明一下吗?因为我没试过,我看到好像是有个卡槽,也有这个想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屏是日本原装的,画面有日文也有英文,我想应该是用日文系统编的,如果用中文的系统拷出来的话应该字体不能正常显示.现在也不管能不能正常显示,只要能拷出来就好了.

网友C:
拷出来不要改,原封不动下载没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早期的屏是插CF卡,在系统设置画面操作。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貌似这种老款的根本没有什么CF卡接口;

网友B:
程序通讯口是PORT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貌似这种老款的根本没有什么CF卡接口;
不好意思!这个屏没有见过,我以前看到基恩士都有CF卡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就是这个样子的,不过我那个是白色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正确的线缆型号 是OP-26486 和OP-26487
要用XP 或者以下的操作系统才能安装编程软件